用机械手或其他设备将麸皮袋装入高栏车如何避免车内的加强筋?

楼主(2020-08-02):
与某位学校老师联合起来针对某企业项目进行自动化设备改造,我是想练练手,老师想出点论文,当然论文也可挂我名,我主要还是在于学点东西。

项目是想将将装麸皮的袋包装入高栏车内,麸皮袋包通过倾倒装置,输出,到高栏车箱内,车厢内的工人将其码好,这里两个关键点:麸皮袋码好以后要压实,也就是压实后最好别在挪动了,还一个问题是如果改造为自动化设备的话,在码放麸皮袋时不得触碰到高栏车车厢两侧铁栅栏上的横筋,横筋是为了加强高栏车的强度,请看图一图二

根据以上需求,我想在麸皮的输出端(麸皮产生的倾倒装置)设置一个斜坡的输送机,通过斜坡输送机将麸皮袋包转移到水平的输送机上,在输送机上设置纠偏机构,调整袋包为横向或纵向,在这段输送机的末端,设置一个缓冲台,有一个升降机构,输送机输送2袋或者4袋麸皮袋包后,进入缓冲区,在缓冲区内由机械手码垛好,然后在缓冲区内经过压实机构的压实整形后送入下一段输送机,在下一段输送机上有个活动的移栽小车,上面有辊道,小车可以倾覆,通过小车的倾覆功能将麸皮袋包缓慢的装入车厢的底面,小车有升降功能,随着码垛的高度,自动调节,我想袋包经过压实后,只要没有设备搬运,应该不会破坏它的外形吧(方案如图三)
但是今天老师说高栏车有那种横筋,车厢底面也有,从正面看一共三段,正好形成了三个间隔区域了,如果用小车去移送,恐怕会有干涉
另外注意,麸皮袋堆高的高度,距离顶棚有1.5米的限位
所以请教大家用机械手或其他设备将麸皮袋装入高栏车如何避免车内的加强筋?
十分感谢!!!
相关参数:
装货量不低于30吨。单线产量约400-600包每小时;带包尺寸约:长1000mm*宽600mm*厚200mm;车厢宽度2300mm左右,车长13米左右;车厢底板高度(距地面)约1200mm,装货后最上层货物距地面高度不高于4200mm;装车机顶面局地面的竖直方向安装空间约6500-7000mm,同时保证装车机上下移动装置在最高处时,下方有不小于4500mm的车辆通过空间。

网友A:
高栏车有实物照片吗?带lz说的这种横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栏车有实物照片吗?带lz说的这种横筋

看图1

网友A:
这种一般是两侧护栏,很常见。
你说的那种,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两侧护栏,很常见。
你说的那种,还真没见过

没有加横筋一说?

网友B:
横筋基本都是卡扣式的,可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筋基本都是卡扣式的,可拆卸

那就是说 可以在码放时 把它拆卸下来,安装后在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 可以在码放时 把它拆卸下来,安装后在装上?

你需要实地实物了解一下,再做方案

网友:
卡扣式强度足够吗最好是螺纹锁紧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