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的伺服电机输出轴只有28mm长,怎样固定1个米思米的40宽同步带轮?谢谢!

楼主(2020-08-03):
大家好!我的伺服电机输出轴只有28mm长,怎样固定1个米思米的40宽同步带轮?谢谢!

网友:
长出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
联轴器,还可以直接做成沉头孔。

网友:
有啥关系,选凸起来的那种同步带轮就好了

网友:
你看看你同步带选的是不是有问题,s8m型同步带输出的比L型功率更大,需要的带宽更小

网友:
加条轴,用联轴器。如觉得麻烦和成本上升,可以考虑窄点的同步轮,计算下负载,MISUMI上有选型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电机轴伸太短用联轴器把动力输出到另一个轴上,再传动到同步带轮。

网友:
我觉得你的计算可能会有问题,28轴长的电机,需要40宽的皮带吗

网友A:
1、换个适合的带轮
2、联轴器输出,另一端的轴随意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换个适合的带轮
2、联轴器输出,另一端的轴随意设计

换个带凸台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换凸台的抱住的轴长也是28,这情况跟换不换凸台有什么关系?换凸台同步轮还更长。要么装个胀紧套,要么直接28就好了,多出来就多出来。

网友(点评):
带轮部分28mm,和凸台部分28mm的锁紧,肯定大不一样

网友:
我现在就在做跟你这个情况差不多的,已经装好了,装个胀紧套,不用键槽还方便拆装。如果传动的物体不重,就咬紧28长就可以了。

网友:
牛批啊,同步轮都买mi的,公司不差钱啊

网友:
可以加出一节用来固定支持同步带的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