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销钉螺栓如何改善

楼主(2020-08-03):
问题:振动筛是从日本进口来的,所配的销钉螺栓质量比较好,国内买的使用寿命比较短,正常只能使用1-2个月。
目前使用的销钉螺栓的材质都是不锈钢的。
希望群里的大侠能否给一个好的建议,这个销钉螺栓如何改进,是否需要改材料,改什么材料?需要怎么热处理?
感谢各位!

楼主:
补充一下:现有的销钉螺栓的规格是M12-150

网友:
2205双相钢试试

网友:
销钉螺栓质量不好是什么地方容易损坏?如果经常需要更换的话,改结构换成普通六角螺栓等应该算最简单的办法
便宜,容易买到高强度

网友(点评):
螺栓的中部会断掉。

网友(点评):
最顶上那个应该不容易断吧,设法把上下两部分之间加上止口或者干脆改成法兰吧,偷懒的做法是设法把螺栓改短试试

网友:
按8.8级的螺栓强度来加工。

楼主:
没有更专业的回答了吗?
我查了一下,通常这种的螺栓的等级是4.8的。估计要换成12.9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更专业的回答了吗?
我查了一下,通常这种的螺栓的等级是4.8的。估计要换成1 ...

你这个又不是标准件

网友:
锁紧销钉跨度太长,改短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
高强度螺栓等级有12.9级。

设备买回来时的螺栓是不锈钢的还是你们现在换成不锈钢的?

能不能做个应力分析,看看什么原因?再确定是改结构还是换材质?

网友(点评):
设备买来时也时不锈钢的。如何做应力分析?还请指导一下。感谢!这种使用方式已多年,改结构难,估计还是要换材质。

网友(点评):
用ANSYS或者SW的simulation把受的力和固定方式加上,看看现在的材料的变形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更专业的回答了吗?
我查了一下,通常这种的螺栓的等级是4.8的。估计要换成1 ...

淘宝上问问,应该有现成的吧?
不锈钢的话螺栓等级只有4.8?

网友(点评):
我咨询了很多家厂家,都是只有4.8级的螺栓,标着有高强度等级的,其实都是噱头。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可以加粗。
为什么原装的好用?你的供应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可以加粗。
为什么原装的好用?你的供应商有问题?

我不知道所了解的对不对,估计就是螺栓等级的问题。
这种活节螺栓,业内都是4.8等级的。要高等级的,都需要定做,但如果定做量不够多(一卷料,大概可以做15000个)的话,压根没有人愿意接
比如我询的这种(M12-150),碳钢的价格在2-3元/只,不锈钢的价格在4-7元/只。如果定做100个的话,我提供翻倍的价格也没有人愿意
做。
原装的,来自日本。表里看区别不大,但是用起来区别还是很大的。
我想如果材料采用45#,然后经过热处理,一定没有问题。设备嵌活节螺栓的位置就这么大,加粗一点,如果螺栓的等级不提升,改善的空间有限。

网友:
有没有考虑螺栓的防松,没有另一个方向的顶紧,这个螺母很会松动的。

网友(点评):
放松不是问题,现在是强度不够,容易断。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在某宝上找到12.9级的活节螺栓了,当我试用后,再给大家汇报吧,希望有所改善。
打扰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