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ventor自建库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20-08-03):
自己建的自建库,在打开复制的别人的装配体的时候,使用不了自己的自建库,只有标准件库,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使用自己的自建库呢?

楼主:
我发现我出现这种问题是由于新建项目的问题,复制过来的装配体有一个新的项目,项目中的资源库文件的位置不同,因而出现了调用不出自建库的情况

楼主:
在资源中心库配置中勾选上自建库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