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总工,请教一个连接件。

楼主(2020-08-03):
公司用的激光刻字,实际使用需要镜头要90翻转,原厂的是固定连接,现在想换一种能够90°旋转的连接方式,转动范围大于90°也可以,能都在90°那里精确定位就行。连接处直径40mm,两端是直径60mm的法兰连接,长度最好60mm以内,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产品可以直接买到的。

网友A:
需要描述再清晰一些,否则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只需振镜旋转吗?光纤连接?还是后面连着其它部件?
2.自动旋转?手动?
3.旋转速度?
4.定位精度?
DD马达、凸轮分割器、气动分度台、旋转气缸都可以干,看实际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描述再清晰一些,否则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只需振镜旋转吗?光纤连接?还是后面连着其它部件?
2. ...

膜拜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描述再清晰一些,否则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只需振镜旋转吗?光纤连接?还是后面连着其它部件?
2. ...

手动旋转就行,不需要装驱动装置,电缆连接的,而且电缆不需要穿过连接件,精度旋转后平行度0.1以内吧

网友:
旋转气缸吧,简单,有成品直接购买。

网友:
想要直接拿成品还是比较难,不论是分度台还是旋转气缸,电机,都需要设计一下才能使用。

网友:
看看搞个槽轮机构可不可以

网友:
用分度销定位就好。转扫描头。很多打标机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个气动滑环旋转类接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