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轴上的两个定位挡圈是不是可以取消

楼主(2020-08-03):
如图所示,这两个挡圈加与不加貌似都不会造成轴向窜动,想问下各位关于这两挡圈是可有可无的还是说有什么讲究。因为小弟在别的一款模型上看到的设计是没有这两挡圈的,整个轴系结构直接靠两侧的齿轮箱端盖进行轴向固定

网友A:
两侧的封板对轴承已经限位,两侧的C型扣环是不需要的

网友B:
这个加上挡圈 主要为了限制轴承的轴向游隙  旋转精度会高点  如果这个旋转结构没精度要求 可以去掉哦

网友(点评):
挡圈能限制轴向游隙,这种说法很清新哟。 当圈沟槽宽度的名义尺寸比挡圈大0.1,并且公差都是加差,你肿么限制轴承的轴向游隙呢???不解就问

网友C:
你为何不问他干嘛用卡簧定齿轮轴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何不问他干嘛用卡簧定齿轮轴向呢?

但是如果没有卡簧的话,齿轮没有轴向定位。可是那两外边的挡圈没有的话不影响轴向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上挡圈 主要为了限制轴承的轴向游隙  旋转精度会高点  如果这个旋转结构没精度要求 可以去掉哦

好的,多谢

网友(点评):
你真的要谢他吗?认真思考过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侧的封板对轴承已经限位,两侧的C型扣环是不需要的

多谢

网友D:
左边的要,右边的不要。我很好奇,这玩意怎么装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没有卡簧的话,齿轮没有轴向定位。可是那两外边的挡圈没有的话不影响轴向定位的

你觉得如果齿轮真有轴向负载,那卡簧挡得住,既然挡不住,那肯定就没用。而且卡簧槽本来就比卡簧宽,用它定位基本就一摆设

网友E:
这个图有问题,中间两个齿轮用卡簧定位是错位的搞法;

要不加隔套,要不用锁紧螺母;

中间齿轮一般都是斜齿传动的,考虑到轴向力,滚珠轴承也是不恰当的,问题太多了。

两边挡圈当然是必要的,不然怎么定位。

网友(点评):
这种如果传递扭矩很大,卡簧也不合适,两端必须用锁紧螺母,轴端挡板或可考虑。

网友:
没什么用,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有问题,中间两个齿轮用卡簧定位是错位的搞法;

要不加隔套,要不用锁紧螺母;

好的,谢谢指出,关于两边挡圈我有个疑问,没有的话,整个轴系结构不是也在轴向定死了,因为两边有端盖。当然如果只是把轴系结构拿出来看的话,没有挡圈轴承的确没定位,可是装进这个齿轮箱后貌似没有两挡圈也OK

网友(点评):
你不能用轴承外圈和滚珠来定位,中间是有游隙的,全部顶死势必增加轴承内阻,严重甚至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如果齿轮真有轴向负载,那卡簧挡得住,既然挡不住,那肯定就没用。而且卡簧槽本来就比卡簧宽,用它 ...

明白了,那像这种用的如果是直齿轮的话,齿轮是不是另一侧不用限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要,右边的不要。我很好奇,这玩意怎么装配的。

为啥左边的需要,我怎么觉得两个都可以不要。装配的话可以装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左边的需要,我怎么觉得两个都可以不要。装配的话可以装阿

因为从图片上看看我感觉左边轴承与轴承盖之间是没有间隙的,右边轴承与轴承盖之间是有间隙的。估计设计者应该是以左边为基准的,左边限位,右边浮动,所以挡圈应该加在左边比较合适。至于装配我想的是上面是你剖视的还是轴承孔就是整个圆的,如果是整个的装配真的不好装啊,还要卡卡簧。

网友F:
齿轮定位最好用套筒和轴承内圈去定位。挡圈可以不要,两段轴承的外圈已经由轴承端盖定位了。

网友:
要我说就拿这图来看,两边都需要。
信我,照办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从图片上看看我感觉左边轴承与轴承盖之间是没有间隙的,右边轴承与轴承盖之间是有间隙的。估计设计者 ...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轮定位最好用套筒和轴承内圈去定位。挡圈可以不要,两段轴承的外圈已经由轴承端盖定位了。

好的,多谢

网友G:
齿轮为什么不用套筒定位反而用卡圈,不懂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为什么不用套筒定位反而用卡圈,不懂就问。

因为这图不是我画的,我猜可能是由于直齿轮基本没啥轴向力的缘故,就用挡圈卡了

网友:
不建议取消,如果没有轴向挡圈,极易发生攒动的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