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骨架油封,这样的轴承定位可以吗

楼主(2020-08-03):
根据上个帖子各位大佬的帮助,我增加了骨架油封的防尘,修改了之前轴承定位的方法,目前这个方案可行吗,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看不太懂这个图表达的意思,那些大面积的褐色部分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这个图表达的意思,那些大面积的褐色部分代表什么

褐色的是骨架油封

网友(点评):
颜色描述不对是吧,那些大面积的土黄色

网友B:
下端加了油封为啥上端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端加了油封为啥上端不加?

上面也加的话,体积就太大了。通过以前的使用发现上面污染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褐色的是骨架油封

那个是轴承支撑座

网友C:
骨架油封并没有和轴接触,这样的意义何在?

网友:
要知道轴套和轴是有间隙的,装配时没办法对中,肯定是偏心的。。油封唇口和一个偏心的套来磨擦,会有神马密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骨架油封并没有和轴接触,这样的意义何在?

装配骨架油封为防止损坏需要有倒角。但是实际轴的尺寸不允许有类似倒角存在。我只好在上面加轴套了。顺便固定轴承

网友:
没有正面接触的东西都没有实际的效果。

网友:
|异界封侯发表于 08-03 13:45
褐色的是骨架油封

像这种发到贴吧让大家帮忙看图的方案最好是画成CAD图纸,看的清楚很多,不要用这种三维图的剖面。只是个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骨架油封为防止损坏需要有倒角。但是实际轴的尺寸不允许有类似倒角存在。我只好在上面加轴套了。顺便 ...

轴的根部不能做倒角吗?只要根部穿过油封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上面一个轴承的内圈端面不要和支撑座端面接触,容易磨损轴承。如果你图纸支撑端面标注了正公差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