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链轮直径195mm,提升500kg重物,选用12A链条,请问扭矩如何计算?谢谢!

楼主(2020-08-03):
大家好!链轮直径195mm,提升500kg重物,选用12A链条,请问扭矩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这是什嘛状况,都知道用哪几个参数,不知道该怎么算?

网友A:
扭矩(Torque,也称为转矩)在物理学中就是特殊的力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国际单位是牛米N·m,此外还可以看见kg·m、lb-ft这样的扭矩单位,由于G=mg,当g=9.8的时候,1kg的重力为9.8N,所以1kg·m=9.8N·m,当然,这里的力臂应是链轮分度圆(节圆)半径,不是齿顶半径。照你列的条件跑链号没关系,应是垂直提升,链轮在当滑轮使用,算起来就是500×9.8×0.195/2,这时要考虑的是12A的链条能承受的最大拉力,以及链轮轴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Torque,也称为转矩)在物理学中就是特殊的力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国际单位是牛米N·m,此外还可 ...

还得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可以按三楼的计算方式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