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问问旋转结构

楼主(2020-08-03):
一根长杆绕着一个轴旋转,结构大致如图:

90°范围内,手的力量转动。
用什么样的结构好些?
考虑可以任意角度悬停,生活用品,定位并不需要太精确的。

楼主:
棘轮不能往复不能倒转呀。

网友:
阻尼转轴

网友A:
尺寸,材料,应用场合都没写很难提建议的。

譬如总长5厘米,或总长50厘米,
塑料的,或者铁的,
完全就是不同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材料,应用场合都没写很难提建议的。

譬如总长5厘米,或总长50厘米,

钢件。力臂约600mm,
人力驱动。就是人手转动。

网友B:
你大概需要的是这个吧,把力臂安装在转轴的柱体上就行了,根据扭矩选规格

阻尼转轴

阻尼转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件。力臂约600mm,
人力驱动。就是人手转动。

我玩儿过的普车,都有这个机构,而且极其常用,更可以说必用。

哈哈哈,在哪儿呢?去问老车床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需要的是这个吧,把力臂安装在转轴的柱体上就行了,根据扭矩选规格

这是笔记本的转轴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的?也可以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TB2kwUgtxuTBuNkHFNRXXc9qpXa_!!1836104198.jpg 解决方式为阻尼转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方式为阻尼转轴!!!

NI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笔记本的转轴么?

笔记本的转轴也是一样的原理,同属于阻尼转轴的一种,形式不太一样

超薄本用的阻尼转轴

超薄本用的阻尼转轴

网友D:
直接考虑用棘轮传动,逆向还能够有止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考虑用棘轮传动,逆向还能够有止动的效果。

lz还需要反转

网友(2022-08-29):
引用 楼主:
解决方式为阻尼转轴!!!

想请问下厂家是哪呀?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