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圆柱体同时夹紧或松开

楼主(2020-08-03):
现在要求10个圆柱体夹紧或松开,不能用气动只能靠电动,圆柱体直径存在很小的粗细差异

网友A:
凡气动能实现的,电动都能实现。不就一个多手指夹爪么?很困难?你那细小的差别,弹簧就可补偿

网友B:
不能用气动只能靠电动???

这两者的区别,从机械机构的角度来看,都有哪些区别?都有哪些利和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气动只能靠电动???

没有气源,气动声音可以有点大,只能电动声音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气动能实现的,电动都能实现。不就一个多手指夹爪么?很困难?你那细小的差别,弹簧就可补偿

可能我没说清楚,圆柱之间间距比较小,最好能前后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气源,气动声音可以有点大,只能电动声音小点

气动的世界里,不是只有气缸的,也有气囊元件的。。。

如果你说不能用气泵,可以理解。。。

可,你没说具体原因,大家还得费不少无用的码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圆柱之间间距比较小,最好能前后夹紧

你没交代重量,外观等方面的细节

网友:
啥参数都没有,有啥好讨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圆柱之间间距比较小,最好能前后夹紧

距离比较小有什么问题,你就是全靠一起都能夹紧,V型定位也没让你那齿形到半圆呀?

网友C:
难不成是气瓶?装夹后焊接?

网友:
仿型夹爪里面安装优力胶,吸收产品公差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不成是气瓶?装夹后焊接?

φ12的塑料,玻璃棒

网友:
有那种电动气缸的,和气缸原理相同,通过气源来代替电源。

楼主:
@Cavalier_Ricky   这样的结构可以实现同步夹紧吗, 如果10个零件没有装满,只有两三个会不会影响齿轮传动的同步

网友:
可以将电机旋转运动变成多个小剪刀夹紧的往复运动吧

网友:
要看你夹紧的用途,夹紧后做什么,负载多大,如果只是轻轻固定,没有大负载过程,有很多小巧的夹紧机构;
如果夹紧后有其他加工或大力大负载过程,那得计算夹紧力,计算弹簧力,摩擦力,还要考虑夹紧力会不会破坏被夹物体表面

网友(2021-02-19):
把气缸换成电缸,或丝杠步进电机。夹爪内衬胶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