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异形弹簧得分料方式

楼主(2020-08-03):
如下图所示,振动盘只能将头和尾分出来,尾巴的方向无法分出,目前是用物理检测方法来检测弹簧正反料,但是从直振出来要经过脱料,旋转找位,检测正反,再旋转,最后夹取上料,中间步骤太多了,结构太复杂,而且不稳定,各位有没好点子,简化分料方式

网友A:
没办法,你振动盘做不到,就只能在外面想办法了。倒也不复杂,就是要钱,拍个照就能识别,反了,翻个面

网友:
别嫌烦具体仔细的分析工序!!!!

不然,注定会跟你的题目质量一样。。。

目前为止的题目:  一种异形弹簧得分料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你振动盘做不到,就只能在外面想办法了。倒也不复杂,就是要钱,拍个照就能识别,反了,翻个面

也可能是振动盘公司的技术不行吧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8-03 18:07没办法,你振动盘做不到,就只能在外面想办法了。倒也不复杂,就是要钱,拍个照就能识别,反了,翻个面
CCD成本太高了。。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8-03 19:14别嫌烦具体仔细的分析工序!!!!

不然,注定会跟你的题目质量一样。。。

目前为止的题目:  一种异形弹簧得分料方式
现在跟线生产,比较忙,所以问题描述写的比较模糊,

网友(点评):
好有道理的样子。同样我也很忙,我知道答案:你只需这样,然后那样,这问题就解决了。 这样是哪样,那样又是哪样,等我闲下来详细说呗。

网友(点评):
我只是说了你的题目里有错别字,点击确认键之前再次检查,不会花一分钟,不过十多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跟线生产,比较忙,所以问题描述写的比较模糊,

拍拍照片看看,有无纠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振动盘公司的技术不行吧

技术不行也没办法呀,难不成你全包了,连振动盘都帮忙搞。那需要精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行也没办法呀,难不成你全包了,连振动盘都帮忙搞。那需要精力的。

“从直振出来要经过脱料,旋转找位,检测正反,再旋转,最后夹取上料,中间步骤太多了,结构太复杂,而且不稳定”

这里面有很多步骤经过振动盘改进后,可以省略。个人估计。

网友(点评):
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机械的魅力。

网友(点评):
还有呢:第一个原料弄进去到成品出来可得花时间,可紧跟着出来的第二个几乎挤着第一个出来了,这也是机械的魅力。

网友(点评):
大佬,不能同意你更多。

网友:
用振动盘送料的话,另外可以在出料口上面设置防呆的档片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直振出来要经过脱料,旋转找位,检测正反,再旋转,最后夹取上料,中间步骤太多了,结构太复杂,而且 ...

就是做振动盘的搞不定所以我才这么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做振动盘的搞不定所以我才这么头疼

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