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轮的设计

楼主(2020-08-03):
请问一下如图的导向轮是怎样的结构,怎么固定在钣金上的?

网友A:
跟我以前用的差不多,外牙锁螺母的
到淘宝截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以前用的差不多,外牙锁螺母的
到淘宝截下就知道了

导向轮自带轴承和螺丝吧。

钣金上攻牙即可

网友B:
也许你看到的钣金只是个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看到的钣金只是个罩子。

辊子中间的黄色轮子清晰可见。

网友:
谁帮你拍的照?也没拍个微距

网友:
米思米应该有成品,直接调用就行了,滚轮条

网友:
滚轮条、流利条,叫法不同。Misumi的太贵了,质量不错,国内大把,物流行业应用很广泛。图上这种看起来是螺杆轴,两头用螺母锁紧的,自带轴承。当然也有便宜的,没有轴承,中间一根光杆,两边钣金支架撑住。

网友:
都是标准件,有常规的业内标准。如果非要定做,价格比较贵。
好像广州一带做的比较多。

网友:
下面应该有个底座,装在底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