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跟踪标定仪器

楼主(2020-08-03):
这个激光是怎么知道小球在哪里?又是怎么对准球中心的?视觉加软件?这种跟踪仪器和天文望远镜,用的什么类型电机和减速机?或者不用减速机?
http://ugcbsy.qq.com/uwMROfz2r57EIaQXGdGnC2ddDmY0gCKxs_YQn4ev8GMVk_hh/shg_12536879_50001_e6e055f5e40933999f1c5a6d39be8010.f622.mp4?sdtfrom=v5010&guid=5a536f624feb48741dcf241883d950a3&vkey=8B116B3794C6144AC1ED723F1A25A84E4DD42854ACE0AB430A4D87F87F6EC1BCF382EEFEF0CDB424BE8D73856689B8E667F7D8A80628DDFB90E6658A2BCDFAD3FD9A6F73A7D95F45D8D7E83CD1C9E2992F6A4F1C6C644B8B1873F66B222A2B070C4C83642E0A7A748EA7C1D2E3F14CA658DCC46A45EC32B20D5E381DFB66329A&platform=2

网友A:
人手拿着球,对准激光头,慢速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手拿着球,对准激光头,慢速移动。

百度了,是图像识别,和高精度的减速机,和软件算法,加上高精度的激光测距,来完成的。

网友:
链接打不开

网友:
这个和安全激光扫描仪的工作原理相同的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楼主(2020-09-22):
总结,反光辅助点是圆球,圆球是凸起的,检测到最凸起的地方就是中心点。这个旋转部分用的是专用电机,说电机其实也可以说不是电机,因为不能连续旋转,旋转不足一圈需要返回去重新开始。利用的是高精度电路进行的电磁控制扭转力,精度相当高。类似于振镜电机。

或者有种是看压电陶瓷震动的电机,和超声波震动类似,精度也很高,还有纳米电机,我也只是道听途说,知道大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