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链传动是否合理?

楼主(2020-08-03):
链条拉力5000牛; 转速20转/分 ,因空间太小,链传动中心114.3,这个是否合理?

网友:
齿轮不香么

网友(点评):
人家上面还要输送东西,距离就需要那个数,用齿轮不合适

网友:
链条拉力500kg,中心距114,这么短的距离为什么要用链传动?

网友:
可能中心不稳定,所以用链,大家先不要质疑,普通链条传动速度不能太快了

网友:
齿数太少。换12.7,双排链。

网友:
这个问题机械设计手册就有答案

网友:
这个没说什么合理不合理吧
只有是不是最优一说

网友:
完全没问题,就是上链条的时候可能会费劲点,装上之后运行肯定没问题

网友:
换成皮带吧

网友(点评):
是认真的么^_^

楼主:
用链传动主要是中心距不好控制,因为两个链轮分别装在两个不同的零件上

网友(点评):
中心距114.3公差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链传动主要是中心距不好控制,因为两个链轮分别装在两个不同的零件上

lz的链条是普通链条,链条上面不需要传输工件,仅仅是两个零件之间传动?

网友A:
齿条怎样?还有那种精确定位的同步啥,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条怎样?还有那种精确定位的同步啥,我忘记了。

lz有交代,中心距有波动

网友:
哦哦哦,这么近感觉链条不太好吧。

网友:
扭矩太大,最好是用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