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拆装天然胶问题

楼主(2020-08-04):
橡胶行业天然胶运输过程会粘连,人工拆装很难,劳动强度极大,机器的话会以为胶块的形变导致不好定位,想设计个简易的人工使用的省力装置,实现快速拆胶 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建议,求赐教

天然胶

天然胶

网友:
上工序能改吗

网友:
切胶机啊!!

网友A:
应该改变包装材料的性能。否则治标不治本。

楼主:
比较麻烦 ,想设计个小装置

楼主:
这天然胶中间还有些不可降解的塑料薄膜,不能用切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改变包装材料的性能。否则治标不治本。

正在改善上游,但比较慢,想先做一下改善,至少不让劳务这么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天然胶中间还有些不可降解的塑料薄膜,不能用切胶机

开玩笑吗!???
这种橡胶都是带包装塑料膜直接投料的,
在意塑料膜不可降解???。
那个橡胶也是很难降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吗!???
这种橡胶都是带包装塑料膜直接投料的,
在意塑料膜不可降解???。

包装的塑料布是可直接投用,但是 胶块之间又加了一层不可投用的塑料布,这是问题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包装的塑料布是可直接投用,但是 胶块之间又加了一层不可投用的塑料布,这是问题点

去除不可投用的塑料布材料~~~~~~
或者每层加张金属板,可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除不可投用的塑料布材料~~~~~~
或者每层加张金属板,可重复使用~~~~~~。

这个塑料薄膜是厂家带的。去除比较麻烦  不好协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塑料薄膜是厂家带的。去除比较麻烦  不好协调

制作个金属刷,所有橡胶从滚刷(输送带)过一遍,相当于钢丝球刷土豆效果!!。

网友C:
橡胶用胶带是基本粘不住的,必须用一种助剂如<QIS-6001>涂抹在粘接面,这样涂层可以增加橡胶表面对胶带粘附性,从而达到不会开胶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个金属刷,所有橡胶从滚刷(输送带)过一遍,相当于钢丝球刷土豆效果!!。

这个理解错了 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拆胶,胶块因为运输黏连在一块 人工拆太费劲了 想设计个简单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用胶带是基本粘不住的,必须用一种助剂如涂抹在粘接面,这样涂层可以增加橡胶表面对胶带粘附性,从而达 ...

这个不是开胶问题 是胶块在运输过程中产生胶块与胶块的黏连 怎么拆开的问题 想设计个简单的装置帮人拆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解错了 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拆胶,胶块因为运输黏连在一块 人工拆太费劲了 想设计个简单装置

摔,。整体包装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整体包装摔开

想过  一吨多 太重了

网友D:
1、找上游厂家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
2、了解上游厂家的其他客户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找上游厂家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
2、了解上游厂家的其他客户怎么处理?

或者就像前边有朋友说的加金属板一类的。

打个比方:
2个食品厂去面粉厂拉面粉,
一家是敞篷车去拉的,一家是箱式货车拉的,
然后半路上下大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改变包装材料的性能。否则治标不治本。

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