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看下这怎么做

楼主(2020-08-04):
这零件怎么做

网友:
这个零件你要多大的产量?生产节拍要求是什么?一个简单零件发帖求助必有原因吧!

网友A:
图不对吧,没看明白,怎么俯视图显示宽度42,左视图显示宽度40;俯视图看1个孔,左视图看3个孔啊

网友:
有疑问和客户确认图纸啊,不然你按自己想的做出来,做错了,自己亏

楼主:
|斯佰睿发表于 08-04 11:02这个零件你要多大的产量?生产节拍要求是什么?一个简单零件发帖求助必有原因吧!
这图画对没

楼主:
|fudnhi发表于 08-04 11:06图不对吧,没看明白,怎么俯视图显示宽度42,左视图显示宽度40;俯视图看1个孔,左视图看3个孔啊
感觉图有问题

楼主:
|o83848686o发表于 08-04 11:12有疑问和客户确认图纸啊,不然你按自己想的做出来,做错了,自己亏
没有做,发图上来求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发图上来求证

就是有问题,不要怀疑,不清楚的直接问客户,避免出错白搞

网友(点评):
大哥帮指出啊

网友:
图是有问题

网友:
图纸上42和40的尺寸对不上,还有下面视图的侧面孔只有一个,和右边视图的三个对不上

网友:
1.下料; 2.铣方; 3.钳工划线;4.铣外形尺寸;5.余量钻12孔,M6底孔;6.攻螺纹;7.铰12孔;8.去毛刺

楼主:
|邢云鹤发表于 08-04 11:221.下料; 2.铣方; 3.钳工划线;4.铣外形尺寸;5.余量钻12孔,M6底孔;6.攻螺纹;7.铰12孔;8.去毛刺
图纸有问题吗?按图做得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有问题吗?按图做得出吗?

按照外形给他的,有问题楼上已经说了,没必要重复了。

网友:
这图确实有歧义。

楼主:
|o83848686o发表于 08-04 11:18图纸上42和40的尺寸对不上,还有下面视图的侧面孔只有一个,和右边视图的三个对不上
多谢指点

网友B:
这个能做出来的人,已经超越了三维空间的限制了,进入了四维世界。

宽度尺寸在40/42之间量子激振,这是一个薛定谔的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不对吧,没看明白,怎么俯视图显示宽度42,左视图显示宽度40;俯视图看1个孔,左视图看3个孔啊

图纸好像有问题,左视图和俯视图尺寸有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做出来的人,已经超越了三维空间的限制了,进入了四维世界。

宽度尺寸在40/42之间量子激振,这是 ...

嗯,思维维度不一样。可见要培养高维度思想还得手画。3D软件直接就把这种思维给抹杀了。混维设计法,直接制造冲突的空间,然后把你们一大群搞懵逼了。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8-04 12:45
嗯,思维维度不一样。可见要培养高维度思想还得手画。3D软件直接就把这种思维给抹杀了。混维设计法,直接制造冲突的空间,然后把你们一大群搞懵逼了。

所以才求助大神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求助大神出手

你才是大神,一般提出问题的人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不对吧,没看明白,怎么俯视图显示宽度42,左视图显示宽度40;俯视图看1个孔,左视图看3个孔啊

也感觉图有问题

网友:
1、42和40对不上
2、俯视图一个孔,左视图变成3个孔

网友:
下面的图不对

网友:
线切割加工出来的!

网友(2020-09-17):
这个需要先钻孔,再铣侧面,孔有一部分是半孔.孔的位置精度高,是镗还是做模具按批量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