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孔不是预期版本

楼主(2020-08-04):
不是预期的版本怎么升级成预期的?请那个大神指点。谢谢

怎么升级?

怎么升级?

网友:
也能用吧

楼主:
额  大哥就是用不了啊   所以我才发的   用的了我就不发了呀。

网友A:
选项-系统选项-异形孔向导,把文件夹设置成2018的solidworks data

网友B:
你重装的时候,让你选用原来的toolbox,还是重新指定位置,你肯定没管。提示信息已经告诉你了,工具>选项>系统选项>异形孔向导/Toolbox选择Toolbox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重装的时候,让你选用原来的toolbox,还是重新指定位置,你肯定没管。提示信息已经告诉你了,工具>选项>系 ...

都有按照原来的提示做过了     还是不行。我重新修复了   现在可以了。但现在出现新的问题      直径标注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系统选项-异形孔向导,把文件夹设置成2018的solidworks data

试过了不行。百度上面也是这么说的。后面修复了就解决了。

楼主:
试过了     重启几次了。修复了就可以了。

网友:
有那种升级包的。。。

网友(2021-03-17):
引用 楼主:
都有按照原来的提示做过了     还是不行。我重新修复了   现在可以了。但现在出现新的问题      直径标注 ...

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修复的?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