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08-04):
本人不是做电气的,想请教一个电气知识。西门子伺服电机,增量值编码器,用位置模式控制,想加一个力矩限幅,意思是如果位置到了就执行下一步命令,如果力矩到了也执行下一步命令,但要和位置做一个区间判断,是否在有效的位置内,如果不是就报警,如果是就执行下一步命令,请问这个逻辑有没问题?程序好写吗?

网友A:
额,你就是想检测伺服电机有没有做有用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就是想检测伺服电机有没有做有用功嘛

主要是怕有不同的产品混进来,然后撞设备。

网友:
极限位也只有靠限位开关来判断了吧。

网友(2021-02-05):
增量型编码器是检测位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