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word软件的英文界面设置成中文界面?

楼主(2020-08-04):
word软件不知道什么原因成了英文界面,很不习惯,在网上找了几种方法,都无法修改成中文界面。

请问各位社友,这个怎么设置成中文?

网友A:
正常的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设置是这样的

文件那个地方没有你说的语言设置页面。

网友:
重装,修复

网友B:
一般都是首选里面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首选里面去设计。

没看明白你说的,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