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负载求助

楼主(2020-08-04):
电动推杆推起一个弧形门(体积很大),推起的过程中力是不断增大的,要求设计一个体积小的模拟推杆受力不断变化的负载,便于放进试验箱进行工作试验,我能想到的是弹簧、液压,但是弹簧长时间工作后力可能不准,液压不知道如何实现,请教社友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单的,你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选一个对应的气缸/液压缸, 活塞杆伸出的状态,后面进出口接一个压力表,活塞杆顶门/物体的时候,看压力表读数,然后转换成力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用液压系统得有提供动力的液压站,占地面积大,用气缸应该没有题。

网友:
有必要模拟试验吗,根据结构特征分别算出最小力和最大力之间各个位置的力点连接起来不就是受力曲线?

网友:
建议你先用拉力测力计进行 粗略计算。计算不同角度时 推力多少。

也可以画设计示意图 进行初步理论计算。

网友:
液压通过调整压力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直接考虑选用液压工程缸做为动力输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