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70.1和GB/T70.3螺钉的所经力矩一样吗?

楼主(2020-08-04):
如题,比如都是M20的螺纹,70.1螺钉的内六角S=17,70.3螺钉的内六角S=12, 相同的级别,他们能用相同的锁紧力矩吗?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A:
一样

网友(点评):
但是用70.1的力矩打70.3的有可能会把70.3螺钉的内六角弄坏的。所以我像知道有没有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

请买正规企业生产的螺钉

网友:
锁紧力矩有差别,但同样M20的应该差不多,锁紧力矩由三部分决定,1变形占10%,2.螺纹副摩擦占40%,3支撑面摩擦占50%,两种螺钉主要差别还是在支撑面摩擦上面,具体的你可以去看看锁紧力矩的计算

网友:
这个是螺纹等级吗?
一般等级不是通过12.9或者8.8这样的表示的吧?

网友(点评):
螺纹的强度等级确实是用 12.9 8.8 等。但是您可以先看看这两个标准,都是内六角,但内六角的尺寸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