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中,圆柱面和平面怎么配合

楼主(2020-08-04):
两个零件的基础基准面满足不了要求,横杆要水平贴在这个圆钢上,左边的圆钢是倾斜的。大佬们,应该怎么配合啊。还有可以配合出来相贯线吗?

网友:
曲面貌似只能用相切,然后你可以把水平的圆钢端面再跟视图面平行

网友:
你可以用草图来配合。显示草图后不能配合可以在草图上做点来完成

网友:
拉伸相贯嘛,或者做个焊接

楼主:
找到怎么配合了,用竖着的两根圆钢的基础基准面插入一个基准面,然后用横杆的基础基准面跟它配合,然后在横杆基础面上草图编辑画个点,用点再跟竖杆配合

网友:
固定一个零件,然后另一个零件选择配合的方式

网友:
建议用基准面配合,或者在需要配的零件上建立不同的面或者草图,有些配合可选高级配合,里面有些可能适合你。

网友:
这种空间桁架结构一般做个空间草图,配合关系和草图配合

网友:
要么自己做一个数模装配用的基准块,数模装配会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