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出料口钣金做法

楼主(2020-08-04):
这么一个零件,请问用钣金的做法怎么画?

网友A:
机床的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床的  参考一下

lz那个口是圆弧的

网友B:
我在主页里看着随便跳进来的。。。

我不是SW的老用户。。。

请问楼主:

1) SW里有没有普通件转换成钣金件的按钮啊?

2) 作为一个机械里的一个零件,您打算怎么把它与周围的零件固定在一起呢?(我只看出一个:焊接。。。我讨厌焊接。。。)

网友(点评):
SW有转换到钣金的按钮,但那按钮不是万能的,比如像楼主这种曲面怪异的,多半就不能成功转换过去。

网友:
成型工具^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主页里看着随便跳进来的。。。

我不是SW的老用户。。。

找到了,确实可以零件转换成钣金,固定的话它左右两面是圆弧型的,搭在管上以后可以焊接,也可以用螺钉拧,反正它壁厚也不厚

网友C:
平板展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板展开看看~

网友:
片体是无法做钣金封吧,只有增加厚度才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