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动力学仿真

楼主(2020-08-04):
想做个动力学仿真,但是没有完整的学过adams,有没有adams动力学仿真的案例,想学习一下,大佬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资源,谢谢!!!

网友:
看了你上个帖子,adams仿真尽量简化结构,里面的仿真说白了全是数学计算。比如铰链的地方,没必要要把每个零件画出来,形状也不用一样,两根连杆添加一个铰链副就可以了,加上力或者motion,一个最简单的仿真就有了。然后学一下参数化建模,不然结构复杂的机构更改参数会很麻烦。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08-04 17:59看了你上个帖子,adams仿真尽量简化结构,里面的仿真说白了全是数学计算。比如铰链的地方,没必要要把每个零件画出来,形状也不用一样,两根连杆添加一个铰链副就可以了,加上力或者motion,一个最简单的仿真就有了。然后学一下参数化建模,不然结构复杂的机构更改参数会很麻烦。
因为是动力学仿真,我怕我自己简化的不好,质量和转动惯量啥的影响了最后结果,大多直接使用了原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动力学仿真,我怕我自己简化的不好,质量和转动惯量啥的影响了最后结果,大多直接使用了原模型

质量惯量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我们公司里做仿真都是自己建模的,有些参数不清楚会来问一下我们做机械的。

网友:
还是建议学ANSYS合适一些!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质量惯量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我们公司里做仿真都是自己建模的,有些参数不清楚会来问一下我们做机械的。 ...

您公司叫啥呀,快毕业了,面临找工作,不知道去哪里,河北的,也想学做仿真,画图的话功底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