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中轴肩与轴径过渡圆角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0-08-04):
各位机械加工的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如图所示,轴肩与轴径过渡圆角是怎么形成的?加工的时候自然形成的,还是需要单独处理,怎么保证过渡圆角的尺寸,谢谢。

网友A:
数控加工可以直接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加工可以直接加工出来的

你的回答是有依据吗?

网友(点评):
你是问问题的,怎么好意思怀疑别人回答没有依据呢。

网友B:
数控的话,程序有刀就完了;普车的话,有专门的圆弧车刀,或者自己磨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的话,程序有刀就完了;普车的话,有专门的圆弧车刀,或者自己磨一把

这个圆角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点评):
直角会增加应力集中。。。。。。如果强度足够的话,参看越程槽、退刀槽一章。多翻翻教材,也不用怀疑教材是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圆角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必须要有的。

不可避免+必须要有

网友(点评):
幽默到极端,极端到无可挑剔!!!经典!!!

网友:
数控车床直接就加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是有依据吗?

如果你了解过基本的数控编程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C:
有车尖圆角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车尖圆角刀具。

这个圆角不应该是刀具的属性嘛,跟车圆角没必然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