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附件图中这么短的皮带,大家有做张紧吗?是怎样张紧?谢谢!

楼主(2020-08-04):
大家好!附件图中这么短的皮带,大家有做张紧吗?是怎样张紧?我以前很少用到这么短的同步带。谢谢!

楼主:
是不是因为皮带短一点,就不用张紧?但我觉得要微微张紧一下。

网友:
这个还短啊!!!太长了吧。。。

想问您老:上次到组装调试的车间去弄脏手了,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啊?

网友:
电机固定孔开长条。想可靠点就加块转接板,加螺丝拉住。

网友:
多长的皮带也要有张紧轮调整

网友:
皮带运行时间长了会变形,皮带变长,皮带的张紧力不足皮带会打滑,皮带张紧方式有好几种,可以调中心距,也可以加张紧轮。

网友:
这问题问的好笑还是莫名其妙
最简单就是拉开两轴距离涨紧。
不知道带轮型号,纯感觉,皮带轮直径可以做小点,但是带宽可以宽一点

网友:
这需要的。

网友A:
这个不用张紧都可以
锁马达的孔开长孔
我经常这么做,不会骗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张紧都可以
锁马达的孔开长孔
我经常这么做,不会骗你的

你这不是不用涨紧,只是不额外增加涨紧轮
这种简单结构,增加涨紧轮反而不是很好

网友:
我的做法,
1,电机固定板孔做条形.
2,在皮带1/3的地方加一个凸轮随动器张jin

网友:
要张紧的

网友(点评):
顺便打个广告哈:)

网友:
电机安装板那里用腰型孔,再加个张紧螺栓就可以了

网友:
|cool44发表于 08-04 19:55电机固定孔开长条。想可靠点就加块转接板,加螺丝拉住。
正解

网友:
皮带不管长短都要张紧的,这个做个长孔调节就可以了。算得刚刚好的位置要么皮带紧难装,要么不够紧,转着打滑或转不了。

网友:
用螺栓调节装置可以吧,板子做个腰型孔,做个u型孔,总之就是要做张紧。

网友:
上下做一个涨紧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