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需要几个点?编码器的数据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直接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20-08-04):
PLC控制伺服电机需要几个点?编码器的数据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直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
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

网友:
好像电机就两根线,一根动力线,一根数据线。几个点?可能就两个点吧

网友(点评):
你是认真的么?^_^

网友(点评):
我很认真呀,但同样做为小白的我,这能量流与信息流一个都控制不了,别说两点了,一点都不能控制。连自身需要的能量都不知上哪儿摄取,太失败了。

网友:
不同品牌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和PLC接线不同,另外还要看你的通讯方式,我们现在用PROFINET通讯,就一根电缆

网友:
根据控制的需求,那些线需要采集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接线,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plc就一个点控制使能的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里面可以软设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