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工程图存DWG格式图纸后,用autocad打开,直径符号变方块,怎么办?

楼主(2020-08-05):
大家好!solidworks工程图存DWG格式图纸后,用autocad打开,直径符号变方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改字体吧

网友:
你看一下打开CAD时候有什么提示,可能缺字型文件,在网上下一个

网友:
映射文件和CAD中用相同的字体

网友:
建议在SW中把字体统一,如汉仪长仿宋体,然后下载安装该字体,在CAD中加载。具体网上有教程。

网友:
你电脑上的软件字库缺乏相应的字库。按住”ctrl+1”,把这个显示的方块的字体样式修改成你电脑软件中自带的字。

网友:
没翻译好,缺字体符号库库文件。

网友:
你把SolidWorks里面默认字体设置一下呀,或者你去下载相应的CAD字体。

网友:
格式的字体不同而已吧,改为一致会好一些。

网友:
统一字体,最好选系统自带的字体,目前使用长仿宋,直径符号经常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