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看看这种絮状物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0-08-05):
这种絮状物是在汽油内发现的,堵塞了喷油嘴;各位大神看看这是怎么产生的

补充内容 (2020-8-11 16:24):
目前为止一共发生过两次,而且这两次发生的时间段是相同的,都在8月初左右,去年一次,今年一次,各位大神看看这条信息有没有用。

补充内容 (2020-9-1 17:31):
各位大佬,我这有点眉目了,跟各位大佬分享一下;
用汽油浸泡尼龙管,就会出现这种白色絮状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和汽油反应还不太清楚;看看各位大佬有没有想到什么

网友A:
这得问下卖油的有什么好解释了,现在油越来越不耐烧。同样五升,比以前跑的路要少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问下卖油的有什么好解释了,现在油越来越不耐烧。同样五升,比以前跑的路要少一大截。

但是同样的汽油,其他就没有发现有这个絮状物

网友B:
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猪油掺多了

网友(点评):
猪油不比汽油贵?

网友(点评):
果然不是凡间物,没听说过地沟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猪油掺多了

哈哈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像进水导致的油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像进水导致的油乳化

我兑水也测了,出现的白色乳状和这个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兑水也测了,出现的白色乳状和这个不一样啊

乳化的应该能喷出去,胶质多了就喷不动。以前看师傅修柴油机也有胶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兑水也测了,出现的白色乳状和这个不一样啊

这是我之前遇到的絮状物(因为现场比较脏,絮状物有颜色),具体形成原因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排查下来除了进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乳化的应该能喷出去,胶质多了就喷不动。以前看师傅修柴油机也有胶质的。

柴油冬天会凝固,跟这个不一样吧,会不会是什么东西和汽油里添加剂发生反应,或者汽油变质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之前遇到的絮状物(因为现场比较脏,絮状物有颜色),具体形成原因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排查下来除了 ...

跟你这个类似,也是汽油里的吗?能详细说一下情况吗,咱们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D:
可能是石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你这个类似,也是汽油里的吗?能详细说一下情况吗,咱们共同探讨一下

这个是防锈油里面的。当时考虑了几个可能的原因,进水、现场脏东西掉进去、有效物质析出等等,不过排查下来对于这个絮状物确实没摸到什么头绪,当时讨论的结果就是油乳化然后现场不注意卫生导致脏污和乳化的油混到一起产生的。像上面的网友说的单一的油品乳化是不会堵塞喷油嘴的,而且看你这个颜色也不像是油里面有脏污,现场再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石蜡

汽油里也有石蜡吗?

网友E:
是不是类似于石蜡之类的东西,汽油也是石油产品。

网友F:
你这里没有油滤吗?为啥没有过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里没有油滤吗?为啥没有过滤掉?

有油滤啊,我还在纳闷呢,为啥油滤没有过滤掉,有没有可能是在油滤之后的油管内产生的这种白色絮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防锈油里面的。当时考虑了几个可能的原因,进水、现场脏东西掉进去、有效物质析出等等,不过排查下 ...

防锈油?你这个可能就是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类似于石蜡之类的东西,汽油也是石油产品。

不太像啊,这个东西干了之后跟卫生纸泡时间长晒干了差不多,用手一碾就跟面粉一样

网友G:
油管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管是什么材质的?

尼龙燃油管

网友G:
管子及配件有没有腐蚀?汽油属于有机溶剂,能溶解一些塑料、胶一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子及配件有没有腐蚀?汽油属于有机溶剂,能溶解一些塑料、胶一类的东西。

没有腐蚀的地方,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了就没有问题了,隐患没有排除,担心以后还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像啊,这个东西干了之后跟卫生纸泡时间长晒干了差不多,用手一碾就跟面粉一样

那就是不是析出的石蜡,是别的化工产品或者沉淀物。

网友H:
你用的是二次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二次油?

什么是二次油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二次油啊?

回收再利用^_^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收再利用^_^

不是回收再利用的,这个油管里残留的油放置了2个月左右,是不是变质了?但是我查资料说汽油能存放半年以上呢,头大

网友I:
汽油品质问题,添加剂析出,没人知道是因为都被汽油滤芯过滤掉了
人心坏了就什么都坏了

网友J:
油脂乳化不纯的原因,油脂给凝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汽油品质问题,添加剂析出,没人知道是因为都被汽油滤芯过滤掉了
人心坏了就什么都坏了

前一段时间看新闻有一家加油站被封了,好像说的就是汽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油脂乳化不纯的原因,油脂给凝固了!

我这用的是92号汽油和润滑油混合油,用在2冲程航模发动机上的,这个问题也不是频繁出现的,现在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头大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柳絮,慢慢积累一夏天才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柳絮,慢慢积累一夏天才堵了

应该不是柳絮,因为这个是在油管里面的,油管内相对来说是个密封性良好,而且有过滤,柳絮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汽油品质问题,添加剂析出,没人知道是因为都被汽油滤芯过滤掉了
人心坏了就什么都坏了

有可能就是添加剂析出,我用汽油浸泡尼龙燃油管,出现了这个白色絮状物;

楼主:
白色絮状物,干了之后是粉末状,湿的时候是白色絮状物;
油管材料是PA12,制作油管的时候会添加一种塑性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干的时候是白色粉末状,经过汽油长时间浸泡会析出白色絮状物沉淀(静置存放下,流动的情况下不易出现堵塞);
这些是咨询做油管的供应商得到的结果
各位大神,汽车燃油管都是什么材料的?为什么没有听说汽车有这种问题出现?

网友(2020-09-11):
化学反应后出现的化合物。不知是啥啊

楼主:
经过我咨询多家供应商,应该能确定是油管材质有问题,但是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同一批管子剪下来的,有的出现这种白色絮状物,有的确没有出现;
提醒一下大家:自己汽车上的或者是做什么机器上的油管,一定要找那种大厂子买油管或制作油管;小厂真能糊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