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槽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0-08-05):
一个10的轴键选择3还是4?

网友:
3,理论上大于10就不是10了,硬杠过盈公差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3

按照图表直径9.9与10.1的轴(蛋疼的人搞出来的)分别采用3和4,那么这个临界点10是否也可以采用4?

网友(点评):
可以。你选5都没啥错,只要对应的配合好就行。计算键的宽度是有依据的,是按啥来着,不翻书我还真记不起来。两个原则:键强度足够大,不会因为挤压造成键损坏;轴的强度削弱度不至于影响到轴的强度。

网友(点评):
所以这个表上写的,是按照大数据统计(估计做那个表时还没有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原则做出来的优化数据,一般设计按这个选就好了。但不按这个选,也不能说是错的。

网友:
这个不需要疑惑的,从标准说,两个都可以。至于是选大还是选小,要看工况、结构、材料等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图表直径9.9与10.1的轴(蛋疼的人搞出来的)分别采用3和4,那么这个临界点10是否也可以采用4?

可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键连接这节有强度核对公式,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

网友B:
选3,然后去做键的校核,不够就改4,再校核一次轴

网友:
按7楼说的做。做设计遵守设计手册,但也要灵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3,然后去做键的校核,不够就改4,再校核一次轴

感谢回复

网友:
应该选3    >10才选4

网友:
一般情况选3,如果怕强度不够可以选4

网友:
按标准选3

网友:
明摆着选3

网友:
9.9和10.1那是抬杠,应该选3.大于10就是大于10

网友:
3和4都行,看实际工况的要求了,如果扭矩偏大的话,就需要选择4了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标准,选3啊。哪里有疑问?

网友:
3就可以,下面那行是>10的

网友:
选3即可

网友:
建议选择大一些更靠谱!

网友:
按标准就是3,
特殊情况就说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