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中心编程加工的一些小技巧

楼主(2020-08-05):
CNC加工中心的加工过程中,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在编制程序和操作加工时,一定要避免使CNC加工中心发生碰撞。因为CNC加工中心的价格非常昂贵,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维修难度大且费用高。但是,碰撞的发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是能够避免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利用计算机模拟仿真系统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控加工教学的不断扩大,数控加工模拟仿真系统越来越多,其功能日趋完善。因此,可将其用于初步检查程序,观察刀具的运动,以确定是否有可能碰撞。

  2、利用CNC加工中心自带的模拟显示功能
  一般较为先进的CNC加工中心都有图形显示功能。当输入程序后,可以调用图形模拟显示功能,详细地观察刀具的运动轨迹,以便检查刀具与工件或夹具是否有可能碰撞。

  3、利用CNC加工中心的空运行功能
  利用CNC加工中心的空运行功能可以检查走刀轨迹的正确性。当程序输入CNC加工中心后,可以装上刀具或工件,然后按下空运行按钮,此时主轴不转,工作台按程序轨迹自动运行,此时便可以发现刀具是否有可能与工件或夹具相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保证装有工件时,不能装刀具;装刀具时,就不能装工件,否则会发生碰撞。

  4、利用CNC加工中心的锁定功能
  一般的CNC加工中心都具有锁定功能(全锁或单轴锁)。当输入程序后,锁定Z轴,可通过Z轴的坐标值判断是否会发生碰撞。此功能的应用应避开换刀等运作,否则无法使程序通过。

  5、坐标系、刀补的设置必须正确

  在起动CNC加工中心时,一定要设置CNC加工中心参考点。CNC加工中心工作坐标系应与编程时保持一致,尤其是Z轴方向,如果出错,铣刀与工件相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此外,刀具长度补偿的设置必须正确,否则,要么是空加工,要么是发生碰撞。

  6、提高编程技巧
  程序编制是数控加工至关重要的环节,提高编程技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碰撞。

  例如,铣削工件内腔,当铣削完成时,需要铣刀快速退回至工件上方100mm处,如果用N50 G00 X0 Y0 Z100编程,这时CNC加工中心将三轴联动,铣刀则有可能会与工件发生碰撞,造成刀具与工件损坏,严重影响CNC加工中心精度,这时可采用下列程序N40 G00 Z100;N50 X0 Y0;即刀具先退至工件上方100mm处,然后再返回编程零点,这样便不会碰撞。

  总之,掌握加工中心的编程技巧,能够更好地提高加工效率、加工质量,避免加工中出现不必要的错误。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从而使编程、加工能力进一步加强。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实惠的啊!

网友:
学编程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A(2022-03-26):
感谢分享!对于小白很实用!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对于小白很实用!

谢谢分享

网友(2022-09-25):
很奇怪,就加工中心来说,比较便宜的台湾新代系统有图形模拟功能,而价格比较贵的三菱或者发那科却没有图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