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分析

楼主(2020-08-05):
如何只显示大于屈服强度极限的部分带有颜色

网友:
没有前后交代,没有背景交代,不明觉厉。

网友A:
可以自己去图表设定,最好还是默认,可以知道每个地方的应力大小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去图表设定,最好还是默认,可以知道每个地方的应力大小比较

网友:
这个在分析结果报告里面设置好,可以自动让他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