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焊丝好一点?

楼主(2020-08-05):
304不锈钢跟碳钢焊接在一起,连续角焊缝,
设备要求不能漏气,用哪种焊丝好一点?

网友:
异种钢焊接,需要先做焊接工艺评定。看看谁手里有焊接评定报告,可以给你个参考。

网友:
不锈钢异种钢一般选A302,焊接工艺同样很重要。

网友:
之前Q235同SUS304焊接 我们用的焊丝是 DW-309(日本规格),是药芯焊丝,价格不菲。可以直接咨询神钢焊丝。
要求不漏气,焊接完了必须有密封性检测工序

楼主:
问了一下,用药芯焊丝保险一点,高温高压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焊条,但一般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提倡的,碳钢与不锈钢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焊后冷却时易在焊接过度区产生应力,结果在该处易产生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