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5轴承钢

楼主(2020-08-05):
有批轴的材质是Cr15,买回来一个样品,外圈硬,轴芯软,请教下:有什么简单办法可以分辨出是不是Cr15的材质?

网友A:
你手上有没有确认的GCr15? 有,对比下火花,没有,只有理化了!

网友:
只能做理化试验测各元素含量,去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有没有确认的GCr15? 有,对比下火花,没有,只有理化了!

GCr15是轴承钢没错,但楼主说的是Cr15

网友:
看火花是一种方式,最可靠的还是化验

楼主:
谢谢各位。先叫供应商提供材质说明看先。

网友:
这确实是个问题,市场上以假充真,以次充优的太多了。

网友:
用磨光机打磨它的表面,看他的火花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