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时张力如何控制?

楼主(2020-08-05):
挤出机不间断挤出产品,后面收卷机收卷,挤出机的速度非恒定,有0.5m~1m/min 的浮动,收卷想要张力可控,(例如:卷径200mm的时候张力10N/m,卷径300mm的时候6N/m)想要实现此控制方式有没有大侠有高招?

补充内容 (2020-8-5 16:57):
可能大家没有看明白,需要控制的是张力可以调节,不是如何收卷。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磁粉离合器来实现的

网友B:
用张力舞蹈轮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磁粉离合器来实现的

这个是放卷端才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张力舞蹈轮隔离

这是个什么东西?发点资料来学习下看看呢。

网友B:
类似这种,线缆类产线都用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线缆类产线都用这种结构

收卷时的张力是如何控制的?有没有更详细的?

网友:
    挤出机挤出产品收卷?太熟悉了。

网友C:
用浮动辊啊,上面装感应器,浮动辊搭在料上,感应器会通过浮动辊不同位置输出信号,控制器通过采集的信号调整电机带动收卷装置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浮动辊啊,上面装感应器,浮动辊搭在料上,感应器会通过浮动辊不同位置输出信号,控制器通过采集的信号调 ...

不能达到张力可以调节的目的

网友:
张力控制器了解一下。以前做铜箔分切设备时i使用过。作用:在卷绕和展开操作过程中进行张力控制

网友:
收卷使用伺服电机的扭矩模式,再用一个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测量卷径,伺服驱动器根据卷径设定扭矩变化

网友:
力矩电机,便宜、好用。

网友:
力矩电机~~~~~~

网友:
就像上面几位说的,力矩电机,这在包装行业是最最常见的收卷方式

网友:
有专门的张力检测控制器。

网友:
张力控制器,类似于压力传感器那样的!

网友(2024-08-03):
电机+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