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橡胶包覆密封的问题

楼主(2020-08-05):
将电气接口安装后,外表面包覆一层橡胶,并且在相应的接口出切开(保证此处的橡胶不连接即可),利用橡胶的收缩达到防护等级IP66或者IP67的要求,有对应的设计参考或者主要是涉及到那一方面的理论呢?

网友:
没看明白说的是什么,不如上传一张照片,图纸。

网友:
尽量不要这么做,

靠虑一下插拔测试和耐阻燃材料是否能通过。

网友A:
这是从防尘(第一个6)和防水(第二个6或7)的要求出发做的,不一定非要用这种包覆密封的方法实现,散热或许又成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防尘(第一个6)和防水(第二个6或7)的要求出发做的,不一定非要用这种包覆密封的方法实现,散热或 ...

本来想用这种方式是处理,热电偶连接器的密封的,这个器件连接的就是两个薄金属片,不用的时候需要达到防护等级,确实也没有想到其他的方法。

网友:
IP67的防护等级比较高,对整体机构的密封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2020-09-13):
橡胶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老化   这部分设计的内容你可以参考设计手册。扫描型号都会说的很明白的

网友(2022-03-30):
用EPDM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