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怎么选密封圈,针对非规则轨迹的密封槽

楼主(2020-08-05):
谁知道非圆形轨迹的密封槽(比如圆角矩形),用啥样的密封圈或者密封条?

网友A:
看密封要求,普通的就用O圈条自己黏一个得了

网友B:
用胶条或盘根。

网友C:
可以用密封条斜接,但不要对接。

网友:
你加我微信我13918535687,我这刚好有喔拍给你看

网友D:
O型密封圈是最长用的,非标风险大,稳定性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密封要求,普通的就用O圈条自己黏一个得了

主要有气密性要求,不过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条或盘根。

盘根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O型密封圈是最长用的,非标风险大,稳定性也不太好!

O型圈非标风险大,那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密封条斜接,但不要对接。

斜接,需要过盈么,长度不好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斜接,需要过盈么,长度不好控制

过盈是什么意思?自然状态的斜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盈是什么意思?自然状态的斜接

那不是有缝隙么,哦哦,是不是挤压就连在一起了

网友E:
一般自己用硅胶条自己粘,要求不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自己用硅胶条自己粘,要求不高的话

截面是啥形状的?

网友E:
是加工件么还是什么,一般用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加工件么还是什么,一般用圆的

你说的自己粘是首尾相连么,我以为有背胶粘在密封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