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形、矩形钢管及H形钢的国标资料

楼主(2020-08-05):
如题,一般机械手册只有圆管的规格列表,方管矩形管及H形钢(不是工字钢)的很少或没有,使用起来颇为不便,求教各位达人哪里有相关钢材规格表下载,谢谢了

网友:
找国标就可以,好像是GB
706还是707

网友:
GBT 706 热轧型钢
GBT 707 热轧槽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6723 通用冷弯开口型钢
GBT11263 标准热轧H型钢和部分T型钢

网友(点评):
专业人士,佩服

网友A:
英科宇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很实用的,里面常用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科宇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很实用的,里面常用都有

客气,这个是工具软件,还有一个网站:工标网,可以查询最新的标准号,两个结合起来如虎添翼

网友:
这种多的,很多软件已经把型材截面导入,直接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