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路中气管管径和电磁阀接头的选型

楼主(2020-08-05):
一个气路中,所有气缸最大耗气量加起来600L/min,根据耗气量选择了电磁阀型号。汇流板也可以找到相应型号,电磁阀的接口管径和汇流板的接口管径怎么选择?
有没有相应的公式?

楼主:
比较困惑,感谢赐教

楼主:
这个是电磁阀选项的,我想知道的是电磁阀接头管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磁阀选项的,我想知道的是电磁阀接头管径

下面不是有个平均耗气量,配管的时候大于最大耗气量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电磁阀都定了,通经没定,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先选择气体流速,有公式计算d=0.0188*(Q/v)^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气体流速,有公式计算d=0.0188*(Q/v)^1/2

气体流速有一个大概值么,百度了好多没有找到,或者有什么参考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体流速有一个大概值么,百度了好多没有找到,或者有什么参考么,谢谢

气体流速:0.3~1.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流速:0.3~1.0MPa?

假定压力0.6Mpa,根据你的公式,只要确定气流速度就可以算出D了,这个气流速度V怎么确定,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者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定压力0.6Mpa,根据你的公式,只要确定气流速度就可以算出D了,这个气流速度V怎么确定,有没有计算公式 ...

查常用介质流速推荐值表,可以查到压缩空气的流速,上面管径计算公式注意各量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常用介质流速推荐值表,可以查到压缩空气的流速,上面管径计算公式注意各量的单位。

十分感谢

网友:
3楼可以的,其实这种也不需要自己算的很准确,样本册上面都是有型号可以直接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