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教

楼主(2020-08-05):
路过的可以指点一下我这个图应该怎么画吗

网友:
路过的问一下是什么图

网友:
你不需要指点,你很牛

网友:
路过的没有看见图,都不晓得怎么回答。

楼主:
不好意思,卡网了,没发出

网友:
先拉伸个梯形板,再拉拱形,最后拉一个弧形的,应该能成

网友:
这个好像是钣金构件?弧度不是扫描或者放样凸台都可以做嘛。

网友A:
这个样子?

网友:
全部拉伸命令就好了

网友B:
这明显是个焊件,画成两个实体,然后添加焊缝

楼主:
是长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个焊件,画成两个实体,然后添加焊缝

是的,搞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

是的

网友:
基本命令草绘拉伸可以做出来,只是要分好几步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