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大家做设备,钣金是用普通冷轧钢吗?45号钢和这个比,在钣金方面有啥区别?

楼主(2020-08-06):
大家好!大家做设备,钣金是用普通冷轧钢吗?45号钢和这个比,在钣金方面有啥区别?我表面喷塑7035。

网友:
都是2011年注册的老人了,钣金材料一般有什么还不知道吗,SUS304,Q235,Q345

网友:
设备钣金用45#

网友:
钣金大部分是Q235A(B),或者不锈钢

网友:
45号钢折弯以后如果折错,或者角度不对,修复容易断裂

网友:
普碳板 Q235\Q255\Q275
冷轧铁板:SPCC
电镀镀锌板:SECC
热浸镀锌板:SGCC
镀铝板:SGLCC
表面涂油:SECC-0
耐指纹:SECC-E
磷化:SECC-P
不锈钢:SUS201 SUS304 SUS316L
这个是我在钣金商的办公室看到的。
我一般用Q235或不锈钢。  不同需求,一般我直接问钣金商。他们比较懂。

网友:
个人习惯,一般的用Q235,与食品接触的用304或316

网友:
Q235 304 .

网友:
用冷轧板就行了,价格低,钣金厂比较薄的板都是进冷轧板的

网友:
钣金件的材料要有较好的延展性和塑形,一般都是低碳钢,45钢是中碳钢,相比之下延展性没有低碳钢好,所以,不用45钢。

网友:
薄板一般用冷板SPCC,厚板受力不大的Q235,受力大的Q345

网友:
照工艺来说都可以做,45#会比SPCC 刚性好一点,但冷轧板稍稍便宜些,仅供参考

网友:
45号钢 属于中碳钢,Q235属于低碳钢。低碳钢塑性强、强度低,多用于板金加工、结构承载上;中碳钢塑性、强度适中,用于机械传动,如加工齿轮等。

网友:
没事看看帖,总会有收获的,向各位学习,半路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