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设计

楼主(2020-08-06):
设计一款零件,我们对于尺寸(确认结构尺寸合理)和参数(测算极值等等)的测量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A:
你自己怎么想的?你是有经验的还是无经验的?你是学过专业知识还是小白一个?你是想凭空开发还是模仿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怎么想的?你是有经验的还是无经验的?你是学过专业知识还是小白一个?你是想凭空开发还是模仿制造?

机械专业,助理工程师,现阶段是在模仿制造,不过根据要求我后续需要自己开发了。做一款离合器。

网友A:
1,先模仿,依葫芦画瓢,要画得像
2,边画边想,为什么是这个尺寸?和哪些有关,相关配套是什么?
3,查找资料,为什么要选用这么的材料?怎么热处理的?
4,葫芦有什么优缺点?哪里可以优化?
5,下面就看你的了。
最终发现:原来瓢就是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模仿,依葫芦画瓢,要画得像
2,边画边想,为什么是这个尺寸?和哪些有关,相关配套是什么?
3,查 ...

yes senior!

网友B:
测量可以通过三坐标测量的方式,准确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可以通过三坐标测量的方式,准确直观!

嗯,不过有个疑惑,如何去模拟负载呢?研究了几天也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