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表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0-08-06):
通常我们加工件或者钣金件,技术要求标注表面喷漆处理的时候,一般都是加工面不处理的。
那么如果我想把所有加工面都喷漆的话,工艺上是否有问题?然后需要在图纸上如何标注呢?

网友:
加工面直接标注不需要喷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侠您理解错了,我是要加工面喷漆的。

网友A:
加工面有特别精度要求的话就不要做油漆了,做油漆是底漆加面漆有一定厚度。但是Q235不做油漆处理生锈,你描述的不是很详细,最好有图。

网友(点评):
我只是一块成型的件,为了好看要全部喷漆的。除了丝孔。

网友:
不是有表面精度吗?cad就可以标注,不过符号要自己画,就是一个三角拉厂字型引线。

网友B:
引出说明

但凡懒得去翻标准,又希望工人能规矩办事的,就都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出说明

但凡懒得去翻标准,又希望工人能规矩办事的,就都写出来

谢谢,这个标注的问题解决了。我把技术要求改为:所有表面(包括加工面)喷漆处理,丝孔除外。
但是我还有个疑惑,就是加工面喷漆不会掉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标注的问题解决了。我把技术要求改为:所有表面(包括加工面)喷漆处理,丝孔除外。
但是我还 ...

担心附着力不够,可以进行表面喷砂处理

网友C:
所谓的喷漆,应该不是简单的类似自喷漆,那么简单。一般都会采用烤漆或喷塑等工艺,他们也有一套复杂的工艺流程,比如:表面清洁、打磨、高温喷涂等等。不用担心它会掉漆。比如电控柜表面及机柜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喷漆,应该不是简单的类似自喷漆,那么简单。一般都会采用烤漆或喷塑等工艺,他们也有一套复杂的工艺 ...

谢谢答复!

网友:
标注螺纹孔保护,其余喷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面有特别精度要求的话就不要做油漆了,做油漆是底漆加面漆有一定厚度。但是Q235不做油漆处理生锈,你描 ...

那就不纠结了,整体做油漆,技术要求写下整体表面油漆,内部防锈处理,颜色见效果图。没有配色图你给色号+全哑、半哑或者亮光,就完事了。
加工面是装配什么东西吗?做好油漆后注意防护。

网友:
这个一般喷漆或者是喷塑,都是零件整体全面上进行的,所以理论上是说的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