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密封问题

楼主(2020-08-06):
一个球形的罐子,上下有两个带螺纹的接头,从罐子里伸出来一导火索(热敏线)从上部接头出线,上部接头出线孔点AB胶水,罐子是带压的,导火索燃烧后,会吧固化的AB胶烧一个洞,灌体内的压力就会从这个洞口泄压,在接头怎么样设计一个结构或加一个东西能保证不漏气?

网友:
加个连接头卡尺寸位置不就成了吗?加ab胶。。。你有点虎啊,至少也得焊接。。。

网友:
补充一下,简单用个外螺纹接头,气密性还是挺强的。

楼主:
|A亚发表于 08-06 10:33加个连接头卡尺寸位置不就成了吗?加ab胶。。。你有点虎啊,至少也得焊接。。。
兄弟,就是有连接头,中间有个很小6mm的出线孔,导火索从这个孔穿出来的,AB胶是封这个小孔的

网友:
导火索直径多少?

楼主:
|A亚发表于 08-06 12:07导火索直径多少?
2mm

网友A:
电气上常用的那种PG接头,你看看是否能用?软塑料还是橡胶的,拧紧螺纹时会变形,密封连接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气上常用的那种PG接头,你看看是否能用?软塑料还是橡胶的,拧紧螺纹时会变形,密封连接处。

这个好像确实可以。

网友:
搞一个单向阀,导火线燃烧后自动堵上

网友:
要设计一个扭簧密封盖,这个导火索烧完后,盖子盖住并且密封(锥度密封)。

网友:
可以考虑按火药引导的燃爆原理!

网友:
感觉你这个有点像炸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