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修角度给液压工程师的几点意见

楼主(2020-08-06):
最近看了几个液压站,有点想法,完全从维修角度出发的观点。
1.油箱上面板周围的集油槽没有理由取消。

2.可以的话底板下方加排污孔,尤其是大号油箱(当钻进油箱那种闷热、压抑、油腻包围着你时,你才会想到这东西有多好,你完全想象不出用了三五年的设备油箱里都有什么),你要说下面孔堵不好打开,说明你真没爬过油箱人孔,下面的排污孔完全可以设计成从内部打开。

油箱做成下图这样,在我看来和偷工减料无异

下图液压站小也不能成为借口

我见过的下图这种直接起边的国内很常见,个人接受度不高,主要是上板油污不好清理。

3.油箱上能不装电机,油泵等动力装置可以考虑不装(如果你的系统比较简单,或为了紧凑可以忽略),尤其是系统复杂,系统功率较大时,油箱就该只用来装油。

复杂系统多采用立体结构

4.人孔要开就按标准开到最大,一个不够就开两个,没有理由,你自己爬两次就知道了。

5.液压站周边那些不动、维修概率不高的能用硬管最好多用硬管。

6.一台液压站尽量用统一的接头形式,当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下两根管子,发现什么ABCD形式的头子占全了,英标,美标,国标一个没少,就这些接头都够你捋几天的。

网友:
统一标准那个非常赞同。你好像也是做设计的?感觉你可以自己设计一款,真设计的话,下次发个概念图,可以看看效果。这个我还真没深入研究过。

网友:
集油槽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你不做液压就算了,你要是做液压的多去现场近距离看看,摸摸

网友:
我们的液压站发多采用那种立体结构的液压站,灰色图片的那种格局。

网友:
有无,分合,大小,多少……这其中的奥妙,存乎设计师的一心。
“心生种种生,心灭种种灭”。凡事能为他人考虑,积善之道也。

网友:
说的细节很好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零件标准的统一对后期维修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看一遍笑一遍。大概只是小公司的设计师才会玩出这么搞笑的设计吧。

网友:
为啥液压阀都各式各样的?没有一个行业标准吗?

网友:
蓄能器要不要加个箍子

网友:
降低成本就会造就这样不好用的产品

网友A:
如果能站在维修的角度去设计的话,国内的很多机器就不会是这个现状了说实话。搞了多年的维修,有名气的厂家设备也修过,一般的厂家也修过,国企的也修过。还是动不动就逼的人爆粗口。买了一台设备配的一个厚100mm直径200的一个圆板上面钻穿的锥孔。实际就是一个滤板。其它的就都先不说了,就先说这么厚的东西,生产使用后锥孔里面的东西怎么清理。现场的人说设计人员是头脑进水了。我觉得也不为过。

网友:
维修师傅不得不说都很厉害,但是要知道设计有设计的考量,设计的考量是综合多方面需求的。现在很多设备能做到定期保养就不错了,有问题都是换配件,甚至换新设备。只有这样生产厂家才有生意嘛。总的来说考虑了安装维修工况的设计才是好设计。

网友:
野路子设计的,嗯,我是这么想的
正统科班学的好的出来应该比较全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站在维修的角度去设计的话,国内的很多机器就不会是这个现状了说实话。搞了多年的维修,有名气的厂家 ...

有些设计就是故意弄成不好维修的,这样就要买新的备件甚至整机换新,当然了,更多的确实是设计的脑抽了

网友A:
之前买了一台封口机,名字就不说了。安装发热片的地方距离机器外围的铁板就20mm左右吧,而偏偏这个发热片又是属于易损件,你更换的话还必须要那种短柄的专用的螺丝刀。机器厂家他也不说,也不给你配。有次那个接线端子排烧坏了,搞半天才弄好,最后给在外面钻个20的孔,加个堵帽完事,更换直接去掉堵帽就可以操作。后续买一台还是那样,改天直接把机器老板叫过来,我说你给我更换一个发热片看看,我不会弄,老板问我要工具,我说你们的机器没有配啊,自已出去买一个回来,弄的汗流浃背。我问他,你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这个活好干吗?这个工具该不该配备?老板不做声。用电工的一句话就是人'差了一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了一台封口机,名字就不说了。安装发热片的地方距离机器外围的铁板就20mm左右吧,而偏偏这个发热 ...

哈哈

网友:
人孔的法兰与法兰盖之间的连接螺栓 应跨中布置!

网友:
说的比较中肯的,有些时候会因为空间、布局等外在原因,可能 会设计的不方便些,但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情况,应该是考虑不全面了

网友:
1、碰到过图1的液压站,底面有排污阀,侧面的的确排不干净。
; V  a! e: X$ A5 l2、输油口?说的是加油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