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出工程图向视图时如何隐藏后面的?

楼主(2020-08-06):
软件默认把后面的也显示了,太乱了
只想显示一个面的图形怎么办?

网友A:
你直接把零件隐藏就行了,就不会显示线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零件隐藏就行了,就不会显示线型了。

兄弟,看好标题,只隐藏其余的零部件还达不到我的目的,即便是同一个零件也有我不想显示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看好标题,只隐藏其余的零部件还达不到我的目的,即便是同一个零件也有我不想显示的内容。

那你直接隐藏线段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隐藏线段得了

边线只能选一次,再选其他边线就取消了,怎么回事?而且此时不要显示的边线居然为虚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线只能选一次,再选其他边线就取消了,怎么回事?而且此时不要显示的边线居然为虚线了

我觉得你放个图上来会表述的更明确一点,sw不跟cad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放个图上来会表述的更明确一点,sw不跟cad一样嘛

比如这个工程图,A和B向视图中有些线在后面,我不想显示,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纠结。。。。。。。那就好好研究一下软件的隐藏功能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工程图,A和B向视图中有些线在后面,我不想显示,怎么操作?

选不中后面的线

网友:
你投影图中槽形孔中的线是可以去掉的,右键要隐藏的边线,然后选择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投影图中槽形孔中的线是无法去掉的,但看你的图A、B视图投影好像不太对,如果正视于你的A、B方向投影 ...
看见我红色标出来的是后面的
单位有加密,你打不开,模型简单,你可以照着做一个看看

网友C:
软件不熟悉就多练习,再不会可以买书看看。
还要我花两分钟时间建模测试,都不舍得把源文件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不熟悉就多练习,再不会可以买书看看。
还要我花两分钟时间建模测试,都不舍得把源文件发出来。
你这个隐藏/显示边线对话框在哪里调出来的?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公司有加密,发给你你也打不开的,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见我红色标出来的是后面的
单位有加密,你打不开,模型简单,你可以照着做一个看看

我试了一下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可以去掉。

刚才那位高手已经解决,但是感觉不够智能,如果有类似于剖视图那个剖切深度就好了
否则图形线条多,都要鼠标拾取太累了

网友D:
右键——线性——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线性——隐藏

没有线性呀,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不熟悉就多练习,再不会可以买书看看。
还要我花两分钟时间建模测试,都不舍得把源文件发出来。

我的弹出的对话框怎么和你的不一样?你什么版本?

网友(点评):
你这个版本高一些,估计是>16版,功能实现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可以去掉。

我弹出的界面这样的,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工程图,A和B向视图中有些线在后面,我不想显示,怎么操作?

就是这样咯,隐藏边线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咯,隐藏边线可以的啊

对就是这个效果,谢谢,但是我弹出的对话框和你们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效果,谢谢,但是我弹出的对话框和你们的不一样

多琢磨一下,大差不差的,还有,你这个视图能不能旋转一下,摆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琢磨一下,大差不差的,还有,你这个视图能不能旋转一下,摆正了

摆正与否不是本图重点
我刚才只把一个圆弧隐藏了,其余的不知道怎么继续

网友:
你左边没选项的话可用CTRL键先选择好要隐藏的边线

网友E:
选中那个图,双击,跳出对话框,选择不显示隐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中那个图,双击,跳出对话框,选择不显示隐藏线。

网友:
先把要隐藏的零件给隐藏点,再进行投影视图把图形显示在图框内。

网友(2020-11-10):
详细点说,比如在左视图上,只显示端面,不显示端面后面的实体,步骤是:要隐藏实体在左视图上,在左视图框内的空白处点右键----属性---最顶上有个最后排的按钮(隐藏/显示实体),在下面的框内点选要隐藏的实体,最后点击“应用”.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线性呀,大神

要隐藏的实体所在视图空白处点右键,-属性,-显示/隐藏实体,选在被隐藏的实体,应用。  ok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C:
软件不熟悉就多练习,再不会可以买书看看。
还要我花两分钟时间建模测试,都不舍得把源文件发出来。

谢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