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柄滑块

楼主(2020-08-06):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对心曲柄滑块一个周期中平均的机械效率是多少?滑块做匀速运动

网友:
“滑块做匀速运动”??

楼主:
是的,滑块为主动端

网友A:
死点有什么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点有什么好的想法

惯性或飞轮或多组曲柄滑块并联都可以呀

网友B:
曲柄滑块不大可能做匀速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柄滑块不大可能做匀速运动的。

比如说我在滑块处加一个匀速往复的力,只想了解曲柄滑块在一个周期内的机械效率具体能达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在滑块处加一个匀速往复的力,只想了解曲柄滑块在一个周期内的机械效率具体能达到多少

你查下手册,效率比较低。40%~70%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手册,效率比较低。40%~70%差不多了吧

我不知查哪个手册呀

网友:
这个效率至少有百分之75以上。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奇怪哦,效率是有用功比上总功,你这个曲柄滑块要驱动什么东西呢?驱动功率越大效率越高啊,因为自身的损耗随着负载增大占比会越来越小。而且各个连接副的摩擦损耗是可以无限降低的,这哪来的效率极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