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定同步轮用法细节

楼主(2020-08-06):
最近想到一处细节,同步轮固定,有用螺丝顶紧的,有用键槽卡紧的,或者两者都用的,求教用螺丝顶紧的方式适用哪些场景应用?会不会打滑

网友:
顶紧的话一般是用共盈吧,也就是胀紧,直接用配合来做,感觉稳定性不如键槽。打不打滑主要看工件的工艺怎么样了,工艺做的误差小肯定配合的好。至于两种方式运用的场合,我觉得顶紧的话不太好拆装,一般磨损小或者基本上不动用的部件上(个人看法)。

网友:
米思米上有好多用抱死的。

网友A:
基本不会用单独螺丝顶紧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会用单独螺丝顶紧这种方式

见过一个顶丝,两个顶丝的。

网友B:
听师傅说规格小的带轮可以用顶丝固定,太小的带轮装不了涨紧套

网友C:
负载轻、频率低、精度一般、可靠性不做高要求(即使失效不会产生大的损失),省成本,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轻、频率低、精度一般、可靠性不做高要求(即使失效不会产生大的损失),省成本,就用吧!

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终极目的,果然厉害,谢谢!

网友:
涨紧套不香吗

网友:
楼主可是连键都想省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师傅说规格小的带轮可以用顶丝固定,太小的带轮装不了涨紧套

做键槽会不会更可靠些

网友(点评):
有些情况是太小了壁薄没法加工键槽,看到有些供应商有D型孔的带轮

网友D:
机械行业廉价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行业廉价是有原因的

哈哈,大校同学忧国忧民,玩高端机械的我们也有,我走的是平民路线而已

网友:
轮子比较小的时候没法做涨紧就用侧顶的方法,很省事儿,精度不高可以直接用

网友E:
螺丝顶紧适用于负载不大的场地,重载工况还是用键槽比较合适!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E:
螺丝顶紧适用于负载不大的场地,重载工况还是用键槽比较合适!

键方式连接,端部没有端盖,同步轮孔与轴的配合公差是怎么选呢?间隙还是过渡?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