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铆接冲压的大佬吗,求指点

楼主(2020-08-06):
如附件的图片,将两个五金件铆合在一起,将下层零件的两个圆凸台的材料向四周挤压,从而扣住上层零件,目前使用的铆针材料是CR12MoV,HRC58°,但是铆针寿命很短,只使用了2W多次铆针头部就被压平了,动力源是1.2T的增压缸,各位大佬帮忙看下是铆针材料不够硬还是说铆针的结构不行,怎么做寿命才长点

楼主:
旧问题还没解决,又出现了新问题了,难搞哦,还请各位继续指点。

如下2图所示为产品铆接技术要求,自从发现铆针磨损后就出现脱开力低于1800N的情况,其他参数不变,换上新铆针后无法生产良品了。目前保证了脱开力后0.1mm的间隙又无法保证了,最后两张图为铆接工位的结构,还请各位多提提意见。

网友A:
直径参数很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参数很要紧

网友B:
这个地方可能采用旋铆更合适
压铆不是最理想的

网友C:
你这想法是tox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想法是tox做法

第一次接触铆压,没经验,有什么好的想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可能采用旋铆更合适
压铆不是最理想的

哎,现在结构已经定形了,要改成旋铆结构的话,差不多要推倒重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径参数很要紧

尺寸,材质,热处理都ok的话,我感觉头型很重要。

网友A:
CR12MoV,HRC58°,看了直径是4*2根,1.2吨,不是冲击的话,应该材料或工艺有问题,应力不是很大

网友(点评):
赞同楼主意见,建议看看材料吧,市场上同样都叫Cr12MoV的材料,光从价格上看,就差好多的

网友E:
想看看,头部被压平后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材质,热处理都ok的话,我感觉头型很重要。

客户要求铆坑要是圆的凹坑,而且铆头形状大致方向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看看,头部被压平后啥样?

圆弧变平了

圆弧变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12MoV,HRC58°,看了直径是4*2根,1.2吨,不是冲击的话,应该材料或工艺有问题,应力不是很大

不是冲击,预压后剩余10mm高压行程来铆接,材料工艺也应该没问题,客户那边的手工线已经生产很久了,不过他们手工线的铆针10W次左右更换一次

网友(点评):
制造工艺有差别?

网友:
做不到原来手工时的水平的话,也可改用高级点的材料,如硬质合金等

网友:
我觉得吧,这是工艺工程师的事情,可以考率降低压力增加5秒左右的保压时间。

网友:
这种方式没问题的,冲头用DC53,SKH-9,硬度80左右度的钨钢试试,冲头前端4.0那段尽量做短,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8-06 18:17我觉得吧,这是工艺工程师的事情,可以考率降低压力增加5秒左右的保压时间。
保压时间增长的话节拍就达不到了

楼主:
|sovv发表于 08-06 19:06这种方式没问题的,冲头用DC53,SKH-9,硬度80左右度的钨钢试试,冲头前端4.0那段尽量做短,
之前想用钨钢来着,但是担心会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铆压,没经验,有什么好的想法么

TOX 做法不是铆压,是连接,没有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想用钨钢来着,但是担心会裂

压铆的话,硬度过高不合适的,

网友F:
楼主对铆针的材质进行过复验吗?CR12MoV,HRC58°  2万多次就平了确实寿命太短。五金件铆钉是什么材质

网友G:
CR12MoV,HRC58°  楼主用的是国内材质吗?还有就是铆头面一定要抛光

网友:
如果是同样的铆头,手工能达到10W,那只能是气液增压缸的问题,冲击造成磨损。目前看来你只能换铆头材质,确保热处理工艺了!SKD11(Cr12MoV)、DC53上60度应该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对铆针的材质进行过复验吗?CR12MoV,HRC58°  2万多次就平了确实寿命太短。五金件铆钉是什么材质

没有复检,小公司没那么专业的设备哦,五金件材质应该是Q235或者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12MoV,HRC58°  楼主用的是国内材质吗?还有就是铆头面一定要抛光

是国内的材质,没有要求抛光,但表面也是挺光滑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想用钨钢来着,但是担心会裂

所以说前端要做短,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两关。

网友I:
引用 楼主:
保压时间增长的话节拍就达不到了

非要一个工位压吗?流水线还有还几个人做同样的事情,先找台机去试工艺,工艺达标后再去改生产线。做事不是一步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说前端要做短,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两关。

4mm不能再短了,铆针座上还有个压料板,再缩短,要和压料板干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mm不能再短了,铆针座上还有个压料板,再缩短,要和压料板干涉了

那就把4毫米那里大部分加粗,直到头上留个2毫米才是直径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要一个工位压吗?流水线还有还几个人做同样的事情,先找台机去试工艺,工艺达标后再去改生产线。做事不 ...

设备就一个铆接工位啊,工艺应该没问题,客户的手工线都做了很久了,还是得从结构上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4mm不能再短了,铆针座上还有个压料板,再缩短,要和压料板干涉了

压料板冲头的地方可以让空,留一点直面就好了,

网友J:
铆头的材质一般都是比较硬的,楼主的铆头热处理硬度是否足够?

网友:
冲头材质和热处理问题
我们这样的硬压冲头也有,不会出现两万就磨没了的,我们只是用了SKD11

网友:
看不懂 怎么办?

网友:
铆头硬度提到HRc60~62试试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09 15:43铆头的材质一般都是比较硬的,楼主的铆头热处理硬度是否足够?
公司没有硬度计,所以没测量,图纸要求是HRC66℃的

网友(点评):
这材料达不到HRC66

网友:
SKD11,估计很那做到HRC66

网友(点评):
用的是Cr12Mov 和ASP23,可以做到60度以上

网友(点评):
一般可以做到HRC62,再网上就很难了,可能需要选用其他材料了,比如 高速钢等

网友A:
优力胶和压料板的压力重心应在两铆接柱中心,还有压料板和下模的主要承压应在下面那个铆接件零件的范围内

网友G:
楼主请看图,我这边压铆没有压料,铆钉成型后如图,铆头也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看图,我这边压铆没有压料,铆钉成型后如图,铆头也如图

谢谢分享,我这种是TOX式铆接,没有铆钉,客户要求铆点要呈凹圆状,所以不能做成你那种铆头形式,这边采用压板主要是让两个零件铆接后贴死无缝。请问你做的这种单夹具的工装进行铆接吗?我这边的是转盘式的,有6个夹具,但是6个夹具铆接出来的效果一致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铆头的材质一般都是比较硬的,楼主的铆头热处理硬度是否足够?

材料使用的是Cr12Mov ,热处理要求是HRC60°,由于公司没有硬度计,所以零件拿回来自己没有测过硬度是否达标

楼主:
引用 楼主:
公司没有硬度计,所以没测量,图纸要求是HRC66℃的

这材料硬度只能达到58-62°,我是特意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力胶和压料板的压力重心应在两铆接柱中心,还有压料板和下模的主要承压应在下面那个铆接件零件的范围内

优力胶和压板是装在铆针座上面的,应该和铆针的中心是重合的啊,铆接零件的承应范围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压紧力主要在下面零件的范围内。 有间隙的话,有可能压紧力不够。这可通过调节优力胶来实现

网友:
转盘式的一致性必然差,很难达到CMK要求,TOX缸有压力监控吗,而且压料做成弹性的会比较好,弹簧可以用模具弹簧

网友:
估计优力胶的力过大了

网友:
没接触过这方面,学习

网友:
看过这种标准的铆压工具了吗,动不动就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