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别人的CAD图,下面的文字混乱

楼主(2020-08-06):
自己用的是cad2007的版本,打开别人发过来的图纸,下面的文字变的很乱,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下个2020的版本

网友:
图纸中字体比例是不是不对?

网友:
让人转给pdf格式给你

网友:
让他转成低2007的版本看看

网友:
07能直接打开说明对方的dwg文件是07或者低于07版本的,有可能是对方本身就是乱的,一般cad文件公司都会制作图框模板,你这种情况也可以试着调调看设置之类。

网友:
有些图纸是从3D软件转换过来的,里面的图框文字会有点偏移现象

网友:
别人的CAD图纸有问题,不是你打开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调调位置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相应字体不匹造成的,找到相同的字体可以解决。
在打开的时候(CAD也是刚开),然后打开图纸,按F2,可以看到缺的字体,被替代的字体
网上去下载相应的字体或者叫对方发给你。如果懒得找字体,就叫对方直接打包发给你,放到相应文件夹,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不同模板,跨CAD品牌软件的,都会出现这样的异常情况。

网友A:
告诉楼主一个办法,你下载个CAXA 打开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楼主一个办法,你下载个CAXA 打开就不会有问题了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
字体格式不对吧,一般我都是以电子邮件打包发,有时候格式不对会有影响

网友:
我是通过字体替代解决。但是还有些解决不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别人字库里有的字体,你没有,那么你默认的字体识别不了别人的字体,所以会出现乱码。或者会出现字体大小不一样

网友(2020-09-28):
字体的问题